变频器制动电路原理?

楼主(2014-02-09):
在这个变频器制动电路原理中,

R2应为制动电阻,T7的控制极由电压比较器控制,当直流母线电压升高的一定数值T7导通,R2消耗电能,

那么R3、C4、D7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大侠指教!

网友A:
R3,C4,D7构成保护和放电回路。当T7截止时电流突变为零,C4的电压不能突变为零通过D7放电,R3和C4组成阻容吸收电路以防止电压突变击穿T7.

缘缘的明白?

网友B:
      学习啦!   还不会研究电路呢

网友C:
没用,可以取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用,可以取消。

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C4,D7构成保护和放电回路。当T7截止时电流突...

R3,C4,D7构成的回路有何作用?

C4有何作用?

网友E(2014-06-10):
D7导通,R3,C4阻容吸收回路,把突变电流通过R3消耗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用,可以取消。         没用还画在里面干嘛,貌似所有变频器都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