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文本屏的问题

楼主(2014-02-09):
小弟刚接触plc,正在自己研究编程,现遇到一问题很不解,望大侠指教,不胜感激。如图这是刚编写的程序,屏幕设置如图但为什么显示屏一直是这样呢?

网友A:
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楼主用的地址好像重叠

网友B:
  这个显示 一长串,是因为从 PLC 输出的地址有问题呀,你看看,运行和停止的 用一个 VB995 的存储字啦

网友C:
字符串是一系列字符,每个字符作为一个字节存储。字符串的第一个字节定义字符串的长度,即字符数。如果常数字符串被直接输入程序编辑器或数据块,那么该字符串必须用双引号字符起始和结束 ("字符串常数")。

VB995/VB997有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楼主用的地址好像重叠

 非常感谢,的确是这样。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 一长串,是因为从 PLC 输出的地址有问...

 是的,的确是这样,很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符串是一系列字符,每个字符作为一个字节存储。字符串的...

 很详细,很感谢,好人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