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阻值问题

楼主(2014-02-09):
各位,有谁知道660V直流电动机,进厂前绕组绝缘阻值都在10兆欧以上,用过后在测阻值小于0.3兆欧,通电开机没有异常;返回电机厂维修后变成10兆欧以上,用过一段时间又小于0.3兆欧,电机还是正常使用。

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如何处理才能使阻值在10兆欧以上?

网友A:
没有异常有必要处理吗?电机处于不同环境,其绝缘电阻就会不同,因为环境湿度、粉尘都有影响。

电机测绝缘电阻我一直认为是个怪异的行为,从接触电机时始。

网友B:
电机测绝缘电阻是保证电机不会出现绝缘过低而出事故。我认为有必要。你确认你是要全部线拆除时测的吗,包括励磁线圈啊

网友C:
返回电机厂就是进烘箱烘烤。现场使用后绝缘低--请检查下电缆及其接头是否有潮湿,那样绝缘也会低的。

网友C:
然后补充下--有刷的直流电机还得定期清理碳粉,也可以提高绝缘。

网友D:
定期清理污垢粉尘,定期要绝缘,绝缘不足时查找绝缘破损点进行修复。

网友A:
有谁因为测了绝缘电阻而挽救了电机?又有谁因为知道绝缘电阻低而继续运行烧了电机?我原来工厂,车间运行的电机不用绝缘摇表测,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就是0.1MΩ,因为车间粉尘较大,几十年就那样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