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s定时器的常闭触点为什么不能接在它自己的IN输入端

楼主(2014-02-09):
看到一本书上写1ms定时器的常闭触点不能接在它自己的IN输入端.为什么?那10ms,100ms的可以不?

网友A:
可能怕小于扫描时间吧

网友B:
 都不可以的 ,这样 PLC 的扫描 速度快于这个定时器

楼主: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另一本手册上的,上面写1ms,10ms,的不可以,100ms的可以。

网友C:
我去的、、还是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