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4-02-09):
一台VFD022M43B(台达)变频器,当低频运行时,不出5分钟出现报警OL(过负载)。有时能能正常运转。把参数V/F改为向量控制,运行正常,低频不再报警!本人接触变频器不多,修改参数后,会引出其它问题吗?另外;什么是:向量。什么是:矢量。什么是:V/F曲线?能通俗点解答一下吗?先谢谢师傅了!

网友A:
只要能满足你现场的要求,就没有问题,就是看负载的调速需要了,能满足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B:
矢量控制是指电流矢量控制,是比V/F控制精度更高的一种控制方式。建议随便找一本变频器的说明书研究一下。如果V/F在低频时报过载,建议查一下是否启动时的转矩补偿增加的太多了,过补偿了。

网友C:
其实好多问题在手册里边都能找到。

网友D:
 其实在 变频器 手册 上一般就有这几个变频参数设置对运行的不同有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矢量控制是指电流矢量控制,是比V/F控制精度更高的一种...

 是要看看启动转矩补偿

网友F(2015-09-18):
很少出现这种现象吧?我公司几百个变频器,大大小小都有,没出现过要调向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