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4AD问题

楼主(2014-02-10):
XC --E4AD     输入的是8mA电流,可是程序寄存器里的数据是不断变化的,我要的是不变的值,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是不是电流有波动变化的,可以用MOVE指令就行处理;

或者计算采样;

网友B:
首先,检测电流是不是有波动的,在电流稳定的情况下寄存器中的数值是否在变化。

如果数据变化不大的话,建议在程序中增加软件滤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