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就有一个226和触摸屏,怎么深入学习?

楼主(2014-02-10):
公司的这个plc闲置不用,我想升入学习下plc,大神些给点建议吧。

网友A:
  有 屏和 PLC ,再搞点 模拟量模块类的使用就够了,自学习差不多,有点按钮或是灯就行

网友B:
有什么想法就想办法用它实现,你就会发现原来学习也是其乐无穷的一件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想法就想办法用它实现,你就会发现原来学习也是其乐...

 有东西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屏和 PLC ,再搞点 模拟量模块类的使用就...

普通的数字量倒腾的都差不多了,毕竟在学校都玩这个,想弄些关于伺服、变频之类的东西

网友D(2014-04-16):
真好,有东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