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设备异常

楼主(2014-02-10):
春季期间公司里的设备出问题了,一台空压机冷干机控制箱起火,造成该设备停机,真是放假也不让人清闲啊!

从现场情况看,感觉应该是端子部分松动,接触电阻增大,造成最终起火。大家看看是否是这样?

网友A:
哇咔咔!烧的一塌糊涂呀!

网友B:
本身就已经有点松,平常一直在工作涨住的不觉得松,几天假一放都冷却下来了松了,一开机大功率一冷一热拉出打火花,烧了!

网友C:
建议更换“施耐德”、“西门子”的配电元器件:质量好、可靠、有保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哇咔咔!烧的一塌糊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更换“施耐德”、“西门子”的配电元器件:质量好、可...

 设备厂家原配。西门子或者施耐德的价格就高不少了,除非招标时指定,价格也就随之提高,另外就算是质优器件,如果日常巡检不到位,压接不实,也应该会出现烧坏的情况。

网友E:
放假了,职工敬业观念也淡薄了,才会出现问题。

网友F:
烧的面目全非啊。。。

有事做了。。。

网友G:
  哇咔咔!烧的一塌糊涂呀! 好像和我们一个品牌的 ?

网友H:
没出事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咔咔!烧的一塌糊涂呀! 好像和我们一个品牌的 ?

 设备是上海一家公司制作,你的呢?

网友I:
吃不消,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J:
好惨呀,平时维护多注意一下,另外也要经常清理灰尘,灰尘也有可能是导火索。

楼主:
上班后对上述电器设备起火问题进行分析、制定预防措施以及追究责任等工作,毕竟从此次小的问题吸取教训,提高维修人员对设备保养意识,要比日后出现大的问题要好的多。另外从网上也找了点电器起火的诸多原因:

短路。由于导线绝缘不良,绝缘层破损或导线因高压造成短路,产生大量热量或产生短路火花,引起导线绝缘层或附近可燃物着火。

超负荷。电流通过导线或电器的强度超过允许量时,导线或电器的线圈等元件发热,使绝缘层着火,或使绝缘层破坏后发生短路,引起火灾。超负荷现象通常是由于设备不完善,值班人员不注意检查电流变化情况,或者私接乱接电线,随意增加用电设备或增加设备负荷而引起的。

接触电阻过大。由于电线与电线、电线与开关、电线与用电器的温度增高到金属的熔点,迸出火星引起火灾。

漏电。电线和用电器带电部分因某种原因绝缘下降,与不带电的金属及其他可以导电的部件、构件接触,形成漏电回路。当漏电电流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使漏电回路的物件、材料或靠近漏电回路发热部分的可燃物着火。

电热用具使用不慎。电炉、电褥子、电烙铁、电热水器、红外线烤炉、电暖风等电热用具因使用不当,长时间接触或靠近电热可燃物,或者用后忘记关闭电源,致使可燃物起火。

网友K:
时时刻刻勿忘安全,安全第一!

网友L:
再弄一个吧,新年新设备,多好是不。

网友M:
烧得够厉害的

图片上看着火点在端子排上

起火原因应该是LZ分析的

网友N:
真够脏的!

电路设计有问题,怎么没见到三相断路器啊!

网友O:
就地报废了,只能重做控制柜了,日常应该注意保养维护。

网友P:
注意日常保养,安全第一,换好一点的电器元件

网友Q:
短路引起的可能性很大

应该定期检修维护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建议更换“施耐德”、“西门子”的配电元器件:质量好、可...

 我就知道你是外国人的走狗,没错滴!

这个柜子内部灰尘这么多,明显是根本没有维护导致接线松动或者漏电等起火烧毁,关元件品牌屁事!

再好的东西,灰尘覆盖潮湿以后不会漏电发热烧毁我就不信了!

网友S:
现在有几个知道平时注意设备的

都是坏了或者出问题了来维修。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我们公司的确在很多地方存在事后抢修多余事前检修的现象,老观念以及惰性应该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已经有点松,平常一直在工作涨住的不觉得松,几天假...

正解

网友U:
目测四匹短路器已经切断了,起火原因很可能是端子接线松动,接触电阻大,负载也大,大电流造成发热,造成端子变形,然后两相电接触到一块打火,造成如此大的烧毁,还是日常的巡检没做到位,可能这个控制箱早已超出了服役时间,早就该更新了!

网友V:
清灰、紧螺丝、摇绝缘是控制回路维护三要素

网友W:
看样子像端子松动高温起火造成的。

网友X:
烧的真厉害啊!以后要多注意检修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烧的真厉害啊!以后要多注意检修了!

网友Z:
检修部到位,以后检修要仔细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