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保养与维护

楼主(2014-02-10):
         当前随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增长,人民生产生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高科技产品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对其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西门子变频器在长期存放的过程当中,受到外部存储环境因素的影响极易造成变频器本身的损坏,作为精密电子仪器,变频器对于空气环境当中的湿度、温度、悬浮颗粒以及腐蚀性气体含量等等都有明确标准,在保证其与外部环境标准吻合的基础上仍需要技术人员对其进行定期的保养与维护,从而增加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满足用户的长期使用要求。下面通过对西门子变频器的构成以及检查方式与养护技术作深入讨论分析。
  1西门子变频器的构成及检查方向
  1.1西门子变频器的构成
  西门子变频器属于精密电子仪器,当中含有大量复杂的电子部件,大致可分为下列3部分:1)底板:其内部包括直流中间电路、低压电源电路、各项检测电路以及触发板电路等等;2)CUVC主板:包括有显示电路、计算电路以及触发电路等;3)选件板:通讯板等。
  1.2西门子变频器的健康状况检查步骤
  1)外部查看。对于需要长期贮存的变频器,在进行仪器健康状况检查时应注意变频器的外观是否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外观是否变形、有无明显磕碰痕迹、硬伤、物件脱落以及液体渗出等等,并检查是否有动物、昆虫以及浮游物等蠹蛀,以及其余外部损坏变化;2)风机检查。在进行变频器的风机检查时,应以查看风机灵活性为衡量标准。用粗细适中的木棍或其他较软物体进行风叶波动,应有手感流畅,风机转动灵活、自如的感觉。不能有卡涩现象,并细致观察风机是否有液体渗出或润滑油的痕迹;3)电气性能检查。对于需要进行长期贮存的变频器,因其环境等外部因素或变频器期间的使用时间不同,所以必须要对变频器进行定期电气性能的检测及保养。使用万用表检测整流部分的整流桥特性,运用万用表的欧姆挡X100,用红表笔接变频器P处,用黑表笔依次输入R、S、T,此时表针的摆动应处于2/3处,若高于2/3抑或低于半数均可视为异常表现,应用黑、红表笔交换进行重新测量,表针不可摆动,如果出现了摆动则为异常。使用万用表的欧姆挡X100,用红表笔接变频器N处,用黑表笔依次接入R、S、T三端,表针此时应摆动在2/3处,若超过2/3或低于半数便是为异常。运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逆变部分的检测,将R、S、T三端换做W、U、V,因为逆变的IGBT在原籍与漏极关闭的情况下同样具有整流桥特性;4)绝缘检查。对输入与输出端和地进行高压绝缘检测,使用五百伏摇表的黑表笔接变频器的接地表示,将红表笔分别接在R、S、T、W、U、V,匀速摇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应当在5MΩ之上。
  2 西门子变频器保养与维护
  2.1变频器中电解电容器的检查与保养
  主回路当中主要由三相或平滑电容、单相整流桥、IPM逆变桥、限流电阻、滤波电容、接触器等一些元器件组成。这之中对于变频器使用寿命影响最为严重的便是平滑铝电解电容器,其使用寿命的长短受到其上两端的直流电压以及其内部温度环境因素主导,在主回路的设计过程中已将电源电压作为衡量标准选择了其应有的电容器型号,所以其内部温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决定变频器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大约每上升10℃变频器的使用寿命便会折半,因电解电容器内部化学反应会随温度的逐步提高而加速恶化,根据电解液理论可知劣化速度与材料温度的关系可成正比,此理论即为阿列乌斯理论。电解电容器在内部温度上的需求其实应一分为二,一部分温度是电容器周围环境温度;另一部分是脉动电流所造成的温度,二者相加,便形成了温度的整体提高。故此,在进行安装前应当充分做好环境温度的考虑,在电容器劣化过程中,会表现出静电容量减少、漏电流增大、等价电阻值增大以及tgδ值增大等现象。
  2.2变频器的使用维护
  1)风扇冷却。西门子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属于发热最为严重的构件之一,连续工作下所产生的热量必须及时排除,故此一般风扇的寿命也较长。需按照变频器连续运行3年~5年一更换为宜,以避免因散热不良而导致的故障;2)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又被称之为中间电路滤波电容,该电容上文以对其保养技术进行分析,其作用为滤除整流之后的电压纹波,在整流与逆变器当中其去耦作用,用以避免相互干扰,并未电动机提供所需的无功功率,承受着巨大的买充电流,故此使用寿命较短,因其在工作当中储能的性质,所以必须长期通电。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之下,连续工作所产生的热量加之变频器本身所产生的热量都会加速其电解液的干涸,影响到容量的大小。在一般情况下,电容的使用寿命应为五年,出于对效果的考虑,应在其容量减少2成时进行更换;3)防腐剂的应用。在电气MCC室腐蚀气体超标时,会导致许多电气设备腐蚀并损坏,其中便包括变频器。为解决此类问题,应加装空调系统,调节其内部空气质量,改善变频器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