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累加问题

楼主(2014-02-10):
我现在要做一个运行日志,就是累加水泵运行时间。

请问我改用什么指令,怎么写程序?最好是能按秒加。

网友A:
台达PLC的特殊寄存器M1013,就是一个“秒脉冲”;你可以使用它来执行INC指令(数据寄存器必须是断电保持型的),然后间接转换成分钟或者小时

网友B:
定时器加上计数器也能实现  定时器1秒钟断开一次,断开的时候计数器加1

网友C:
t250-t255停电保持型,可以累加每次的时间

网友D:
台达的PLC有此专用指令,可以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PLC的特殊寄存器M1013,就是一个“秒脉冲”;...

这条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加上计数器也能实现  定时器1秒钟断开一次,断开...

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50-t255停电保持型,可以累加每次的时间

终于知道计时器的停电保持寄存器是那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PLC有此专用指令,可以直接调用。

我想按秒计时,这条指令是按时计,用起来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