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软启动啊,谢谢

楼主(2014-02-10):
软启动和星三角启动对比,它的优点在哪,谢谢

网友A:
软启动是由电子设备完成的,能够智能化实现启动过程。

星三角启动完全靠时间继电器调节启动时间完成启动过程,没有其他保护功能。

网友B:
软启动和星三角比就是更平滑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C:
   软启动就是更平滑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类似 变频器加速时间起动一样

网友D:
软启动一般为大功率的,星三角则为小功率的为多.

软启动的价格比星三角的要贵很多,主要是那个软启动器的成本上来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需求,用星三角启动即可.

 软起动(soft start)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对于正常运行的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来说,如果在起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待起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起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E:
来学习的,,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F:
启动转矩大,电流不突变且比较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