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BCD码的作用

楼主(2014-02-10):
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BCD码的作用

它们分别用在什么地方。

谢谢各位大哥。

字是65535

双字是多少啊。

网友A:
这个概念问题你百度一下自己领会吧!

网友B:
    这主要是转换和控制时用到啊,自已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用在什么地方 ?????

   无法给你说清楚,在用 PLC ,单片机,计算机都会用到这些,我们 PLC 程序里常会出现就是在 DB 数据块中

  你会转换的话就知道如何使用,其实你打开电话 在 附件 -〉计算器,切换到 科学计算器就能帮你将一个数在各个不同进制中转换

网友D:
主要用于机器计数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