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有1~10v信号输入的程序怎么写啊
小小菜鸟、

楼主(2014-02-10):
西门子200有1~10v的真空计信号输入来控制真空泵的启停,这个怎么做啊、、、

急啊!!! 求救!!!

网友A:
西门子有专门的模拟量转换库指令,调用即可。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有下载:http://bbs.gongkong....

 谢谢了!!! 可是那个怎么用啊! 打不开啊、、、

网友B:
.。。。。。。。。。

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啊、代表什么功能、、、

我下载的这个包里面只有这三个,你有别的包么、、、

给个链接,或者发到我邮箱:617666880@qq.com

谢谢了!!!

网友C:
你的信号是怎么采集的、用的是什么模块、?

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信号是怎么采集的、用的是什么模块、?

德国莱宝 真空传感器 直接进PLC

不用模块,

CPU 224xp CN Analog I/O  这个上面自带两个输入输出端子

我刚毕业一年,从来没弄过模拟量的,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的信号是怎么采集的、用的...

那很简单的、、信号做个开点、有信号时闭则启动真空泵,不用模拟量转换,难道你打算他抽真空抽到多少时就停掉或是启动?

网友E:
 把1-10V信号转换为实际值,有量程变换库。然后将实际值与需要的值进行比较,来启停你的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