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避雷器接线

楼主(2014-02-10):
求助:避雷器接线时选用多大线径比较合适?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A:
相线不低于10平方,地线不低于16平方。

具体得看防雷等级

网友B: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查这个标准吧,与你施工情况有关,不能说一定是多大......。

网友C:
看你是啥避雷器了,防直击还是防感应雷的。然后保护的设备是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50...

 好的,谢谢,我查查

楼主:
应该按这个标准吧,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按这个标准吧,对不对?

 不应该是这个表,再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