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电源电压

楼主(2014-02-10):
大家好,

我准备选择一款压力传感器,其中说明上的电源要求如图

我选择的是电压输出单元(voltage output units),那电源电压是1.5~35VDC都可以?还是说需要电源电压也要35VDC以上才行?我如果选择24V的电压,是否能满足?会不会造成量程不够?

谢谢!

网友A:
只要是在1.5V~35VDC之间都可以。跟你的系统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其他控制系统使用DC24V,就给它供电24V。

网友C:
1.5V~35VDC之间都可以,但最好先中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