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无法进行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02-10):
本人在给AB PLC更改以太网地址时发生死机问题,重启后发现以太网连接不上了,RSLinx出现如图显示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在此先谢谢了啊。

网友A:
你是开始能连上?

看你地址有172.168。1.xxx,也有172.168.2.。xx网关不一致

然后不认识有两种:上载EDS文件

                                 或者刷固件,不知道你有程序没有刷了就没有了源程序

网友B:
网关不一致,肯定连接不上的。需指定一样的

网友C(2014-05-12):
设置成一致的网关,RSlink必须是在同一段上的才可以识别

网友D(2014-06-19):
知道你有程序没有刷了就没有了源程序

网友E:
显示问号一方面可能没有对应设备的EDS文件,另一方面可能是你更改后的IP地址不是Rslinx中设置的那两个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