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程序符号注释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2014-02-10):
PLC内程序符号注释有什么标准吗,比如IO.O启动,用什么符号。

网友A:
符号注释没有具体的标准,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能看懂就可以。

网友B:
这个软件帮助文档中就有。200的有下列要求:

欲为地址或常数值指定符号,请遵循下列步骤:

1. 打开符号表/全局变量表(使用标题开始部分描述的一个步骤)。

2. 在“符号名”列键入符号名(例如,Input1)。允许使用的最大符号长度为 23 个字符。使用 TAB、ENTER 或 ARROW 键确认,并移至下一个单元格。
注释: *   在为符号指定地址或常数值之前,该符号一直显示为未定义符号(绿色波浪下划线)。完成“地址”列赋值后,绿色波浪下划线消失。
*   如果您选择了同时显示项目操作数的符号视图和绝对视图,较长的符号名在 LAD、FBD 和 STL 程序编辑器窗口中被一个波浪号(~)截断。您可将鼠标放在被截断的名称上,在工具提示中查看全名。

3. 在“地址”列中键入地址或数值(例如,V 或 123)。
(在 IEC 1131-3 编程模式中,键入地址后会自动添加正确的 IEC“%”前缀)。

4. 如果您正在使用 IEC 全局变量表,在“数据类型”列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数据类型。
(SIMATIC 用户无需提供数据类型。)

5. 键入注释(选项:最多允许 79 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