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电压波动的危害

楼主(2014-02-10):
    在某一段时间内,电压急剧变化而偏离额定值的现象,叫做电压波动。电压变化的速率大于1%每秒的,称为电压急剧变化。

    电压波动一般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电力网的运行方式改变,引起功率分布和电网阻抗发生变化。

(2)电力负荷随不同季节、昼夜不同时间和用户生产流程的改变而变化。

(3)电力网的某些设备发生事故或故障。

   上述原因使电力网的无功功率失去平衡,从而引起电压波动。

   电压的波动(升高或降低)如果超出了允许范围,便会造成电力网和用户电气设备在电压偏高或偏低条件下运行,既不经济,也不安全。电网和用户电气设备在电压偏高或偏低条件下运行的危害性分述如下:

(1)在电压偏高条件下运行的危害性:A.使供、用电设备的绝缘加速老化,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B.造成电压波形畸变,加大电力网的高次谐波,严重时导致过电压,危及网络和设备的安全;C.增加变压器和电动机的空载损耗,从而使网络的功率和电能损耗均增加;D.迫使部分无功补偿装置退出运行,降低无功补偿效益,导致网络的线损增加;E.影响用户的正常和产品质量。

(2)在电压偏低下运行的危害性:A.降低发、供电设备的效率;B.增加电网的功率和电能损耗;C.危及电网安全运行,严重时导致电压崩溃,造成部分电网瓦解;D.造成电动机起动困难,电动机长期在电压偏低下运行会被烧毁;E.降低用电设备的效率,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A:
在我们这电压波动会使某些接触器断开,值班的要跑步赶去恢复,否则影响时间又要罚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