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S7200 DP通讯的来给楼主看看

楼主(2014-02-10):
楼主在锻造车间实习,其中有一台库卡机器人是搬运工件的,用PROFUBUS和S7200通讯,今天机器人无缘无故出了故障,其信息栏如下:

然后楼主就把电控柜打开,发现EM277模块是这个状况,只有第二个灯是正常的,其他都是红色的。

然后这种情况,操作工就会用手把EM277上的DP接口用力按一下,有时候能管半个小时,有时候一松手模块又变成红灯了,所以楼主想问各位高手,这个情况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网友A:
很有可能DP接口有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B:
DP通讯问题,建议更换DP接头,检查DP通讯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C:
更换DP接头试试。。。。。

网友D:
DP接口有问题  更换下接口  我以前也经常遇到  屏蔽线要接好

网友E:
   更换DP头   ,  清灰

网友F:
检查DP接头接线是否松动,屏蔽线是否接好,两头的接线都要检查

网友G:
可能是DP头和通讯口之间插拔次数过多,导致接触不良了,也许是通信口的孔太大了,要更换EM227,自己先观察一下。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答,因为控制柜在模锻压力机旁边,所以振动和灰尘都很大,这样的环境对接头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H:
机器震动肯定会影响DP头插针接触不良,你说的这种故障应该是震动造成的

网友I:
接头不好,建议更换。

网友J:
应该是DP头内接线的问题,重新接一下。如果DP头松动,重新换一个。

网友K(2014-03-15):
有道理  哟道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