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能直接接到PLC输入端吗

楼主(2014-02-10):
做一个通讯,输出的公共端是24V,另外一个PLC输入的公共端是0V,请问能不通过继电器转换直接接到PLC输入端吗

网友A:
应该行,就是要注意高低电平。

网友B:
需要 电源共地吧~~~~~·

网友C:
完全可以的说。。。。。。。。。。。。。注意不要短路了。。。绕得成回路就行

网友D:
为什么不行呢!PLC输出端有多个COM,你用到输出点的COM不接公用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PLC的输入端。如果输出点是晶体管要注意输入电源的极性。

网友E:
不能!请改用接点输入。即使2个系统电源不公地也不行!这是逻辑电平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的说。。。。。。。。。。。。。注意不要短路了。...

网友G:
继电器输出问题,晶体管输出注意极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请改用接点输入。即使2个系统电源不公地也不行!这...

逻辑电平是什么?

网友H:
应该可以,把PLC的输出当干接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