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1 通讯问题

楼主(2014-02-10):
单位的电脑, 网卡是5611,  走的DP网。  前两台电脑没问题, 最后一台电脑(终端)新做的系统, 连不上网络了,  网卡LED灯不亮。  网线在前一台电脑上测试了没问题, 设置也看了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卡也和上一台电脑对调了也应该没问题,  可是还是连不上网  。 把网卡换了下PCI插槽 , 之后就找不到网卡驱动了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咋没人啊、、、、、、、、、、、

网友A:
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G接口选项,在里面诊断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