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零速抖动急

楼主(2014-02-11):
大家好,我用ABB的ACS550变频器带动一台75KW的ABB电机电机,配备欧姆龙E6B2-ZW6C的编码器和OTAC-1的编码器模板。调试过程中发现,电机在零速时抖动现象严重,不使能编码器有抖动现象,使能编码器后现象更严重,有可能缓慢旋转起来,但此时速度给定为0。设为标量控制,发现也有抖动,但幅度变小。而且电机启动时是先缓慢转几圈,然后突然加速到给定速度。运行过程中报编码器错误。

求助给位高手,急啊,谢谢大家。

网友A:
有次遇到跟你说的状况有点像,后来发现是编码器方向反了,编码器正向与电机正向不一致,改过之后重新坐下辨识就好了。零速时电机还有励磁,可能会慢慢自己转起来,一般有制动器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参考下,不一定对。

楼主:
谢谢,编码器AB向倒过来后,启动就报过流故障,判断不是编码器反了。电机没有制动,所以要在零速时锁住,现在矢量情况下有30多安培的电流,但电机锁不住。主要是电机一启动就报编码器的故障,单独拉屏蔽线也不行,不知道你是否有解决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B:
1、把变频器的启动频率设定为零速以上,例如2Hz;

2、编码器接线需要屏蔽电缆且独立穿金属管布线,同时金属管做良好接地,杜绝干扰(常规电机采用变频器驱动,其辐射干扰、传导干扰等本来就特别厉害!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电抗器以及滤波器,对该类干扰改善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