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信?

楼主(2014-02-11):
我使用S7-300的PLC与触摸屏TP1200,组态王6.55通信,CPU带两个以太网口,

我设置好后,CPU单独与触摸屏TP1200,组态王6.55通信都正常,但触摸屏TP1200,组态王6.55

同时连接到CPU后,组态王通信30秒后中断,请指教该怎么做设置啊?

网友A:
应该是通信接口设置造成的;

可以在硬件设置:CPU  接口 改变默认的参数,试试;

网友B:
碰到过网络接口互相冲突的情况,就是每个设备单独跟PLC是通的,两个同时和PLC就不通,加个交换机试试,当时也是糊里糊涂弄好了,后来怀疑是不是他们网线做的有问题。

楼主:
我 加了交换机的,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我同时连接触摸屏和电脑中STEP7,STEP7也连接不通,触摸屏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