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运行一段时间CPU 死机

楼主(2014-02-11):
 请问:我现在用的S7300PLC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STOP状态,重启能正常运行。而且远程通讯连接和不连接诊断CPU死机的原因不一样。请问各位该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不连接通讯时的诊断:连接通讯时的诊断:

这两种死机状态是同一个问题造成的原因吗?

网友A:
添加OB81和OB122两个组织块能避免PLC停机,但关键要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B:
检查一下外部接线是否有短路故障。

网友C:
应该是外部接线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D:
  在 PLC 程序中 添加OB81,OB82,OB83 ,OB122  等一些组织块能避免PLC停机,但设备可能还会有故障出现, 关键要找到 I/O 点的故障原因。

  建议查看 PLC 中程序运行的一些 I/O 点是不是在硬件中没有或是 硬件连接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PLC 程序中 添加OB81,OB82,OB8...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之前已经有一套系统在用了,从没出现过CPU死机的问题。

 您的建议到没查过,谢谢啊!

网友E:
电源模块故障,检查电源供电时候正常,I/O模块故障很多时候是因为子站模块检测不到。

网友F:
感觉像是外部有I/O点短路造成 cpu电源故障 导致停机的

楼主:
 谢谢各位!,电源故障已查出,是电源模块给CPU供电的连接短块松动.

网友G:
正好小弟刚开始用300,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