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焊接机器人的主程序,程序,工作程序,主程序先头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11):
刚接触机器人,对机器人的术语不清楚,例如主程序,程序,工作程序,主程序先头中,焊接切是什么意思,他们的调用顺序是不是先调用主程序,然后调用程序,最后调用工作程序,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兄弟,你是不是刚入行的啊。程序都是这样的啊,有主次的啊,看动作,动作动到哪就调用哪一段程序啊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是的,先调用主程序,然后再由主程序来调用子程序。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我也刚开始接触 机器人 ,也是对程序这块不了解呀! 慢慢学习

网友D:
先是主程序然后都会做循环cycle,然后根据不同车型呀什么的调用不同的程序。

网友E(2014-11-03):
我也刚开始接触 机器人 , 慢慢学习

网友F(2014-12-12):
主程序为命令判别和逻辑分析程序,里面是安工艺要求对各种信号进行一个排队式得管理方式,主程序中不含移动命令,是各级子命令最后得回归处,所有得程序也是由主程序内的命令来掉用,主程序即是起点也是终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