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旁路不成功!

楼主(2014-02-11):
     一台多级水泵,扬程260米,功率55KW,额定电流99A。现设计起动方式为软起动。变压器500KW,三相四线架空线400米,铝线95的。先用电流起动模式:软起动显示250A,电压表320V,起动30S,不旁路。起动器报超时。改电压模式:10S左右旁路动作。旁路后旁路接触器不停的跳动。电机速度不稳。

     请分析,是不是我的电源容量不够旁路接触器吸合电压不够啊。请问还有更好的起动方式吗?

网友A:
供电线路电压降太大,加大线路截面吧。

网友B:
权宜之计;试着将启动时间改缩短,把旁路接触器加装一小型稳压器。

网友C:
压降太大了。

网友D:
多级水泵负载重,软启电流大,压降太大了。95的线,太小了。

要么加线,要么换大软启,要么换变频器。

估计你是带全载在启动水泵,不知道哪个兄弟给你设计的,没带电动水阀关进水吗?

网友E:
换掉软启动器该变频器启动就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