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2-11):
为什么我链接两张板卡,设定好IP后,开始都能连得上,单过一会就全部掉了或是掉了一个,需要全部重新设置,问题反反复复,无解啊

PS    我用的是交换机

网友A:
是不是在网络中存在IP地址重复的情况呀,还是局域网中发生了数据堵塞,建议监控一下通讯的数据。

网友B:
我碰到过的网络断线问题,常见的原因,从概率上排行,依次是:

1、现场电磁干扰太大,需要使用换用屏蔽网线,或者好要处理屏蔽一下干扰源

2、是电脑有病毒,或是有莫名其妙的防火墙

3、用户自己的程序中有漏洞,造成控制卡没响应

4、找不到原因,换个网卡或者电脑就好了,只好称之为“硬件兼容性问题”(不过基本上都是些老型号的卡,在B140上还没有遇到过)

5、控制卡电源不稳定,造成整个控制卡瞬间断电复位,造成通讯中断

6、控制卡本身的品质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大佬

一点一点排除看看

楼主:
问题还是依旧啊 ,现在是不用重新设置,但是必须得断控制器的电才行啊 ,何解,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的网络断线问题,常见的原因,从概率上排行,依次...

因没有多余的B140的库存,因此无法进行更换测试

网友B:
您是用什么和B140联网的?如果不用交换机,只连一个,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