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单项220输入三项380输出的变频器

楼主(2014-02-11):
请教,,,
现网上卖的一种----单项220输入三项380输出的变频器。。。
是怎么情况,是只是噱头,还是有实际价值(怎么不见大厂生产)。
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怎样。。。

我的几百瓦的小电机(三项380 v)用常规的变频器 (单项220输入三项220输出 )改角接后,功率,动力会下降多少,
如果用上面变380输出的变频器 ,是否就和在三项电下一样使用了。。。。

网友A:
很多厂家都有220V输入的变频器呀,只是在相同功率的情况下,220V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将会超过380V输入的变频器,对断路器的要求更高了。

网友B:
我的几百瓦的小电机(三项380 v)用常规的变频器 (单项220输入三项220输出 )改角接后,功率,动力没有降低!

单项220输入三项380输出的变频器,估计是忽悠人!

网友C:
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驱动改成角接的3KW以下电机,功率、扭矩没有变化,正常使用。

网友D:
   很多知名厂家都有220V输入380V 输出的变频器呀,但是这个一般只用于小功率的 变频器,因为其输入也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几百瓦的小电机(三项380 v)用常规的变频器 (...

启动时,电机不是空载的情况下,,会吃力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几百瓦的小电机(三项380 v)用常规的变频器 (...

原理上实现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小功率的,220V整流后通过高频升压电路很容易把直流总线由300V升到550V,成本不过就是增加15%的样子。

虽然我没有用过这种变频器,但是个简单的事情,只要市场有需求,技术小菜。

网友F:
这种做法生成本 模块耐压低 小功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