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单项220输入三项380输出变频器

楼主(2014-02-11):
请教,,,
现网上卖的一种----单项220输入三项380输出的变频器。。。
是怎么情况,是只是噱头,还是有实际价值(怎么不见大厂生产)。
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怎样。。。

我的几百瓦的小电机(三项380 v)用常规的变频器 (单项220输入三项220输出 )改角接后,功率,动力会下降多少,
如果用上面变380输出的变频器 ,是否就和在三项电下一样使用了。。。。

网友A:
(三项380 v)用常规的变频器 (单项220输入三项220输出 )改角接后,功率,动力会下降多少?

功率仍然维持不变,虽然电压下降到57.7%,但改接成△后,电流将上升1.732,因0.577*1.732=1,所以电机的功率仍然维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项380 v)用常规的变频器 (单项220输入三项...

启动呢,,,,(电机不是空载)

网友B:
这样的变频器可以用,我用过欧姆龙的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