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我算一下

楼主(2014-02-11):
新租的房子,感觉电表走的有点快。我自己测试了一下。

用100W的灯泡 亮了10个小时,用了1.1度电     。

热水器是1500W的开了1个小时(是从冷水开始用的,保证1个小时内都在加热)用了1..67度电

请问我的电表是不是快了10%啊?

电表和电器都是新的。试的时候关了其它电器的电源

网友A:
真无聊这也去算,没意思。有时候有线损,杂波,电压电流变动,温度,电阻,感抗等等变化,你能算得这么精确吗?就是灯泡标的功率也不是100%准确。

网友B:
另外你的灯泡是纯阻性负载吗?效率是1吗?

网友C:
     即便没有专用检测设备要估算用电量,也要用万用表先实测。要在用电器运行的实际工作电源下测实际负荷电流,然后再根据公式算出用电负荷。这只是粗略的计算,带有许多不确定性。电表误差应该是被测表电量与标准表电量比较,不能用实测负荷与用电器标定负荷比较。

网友D:
1, 你算是什么功?  有功还是无功 ?

2, 你的设备没有线损,或是你的设备效率是多少 ?

3,  还人你这个误差也不大,也有可能你的 用电设备功率标值是准确吗?

网友E:
现在新电表跑的都快,手机充电都走字。

网友F:
如你验证结果,100W 10小时用电1.1Kwh,多了10%。如果此时电源电压是240V,这个结果还有误吗?我家的电压经常在235-240V,不知你那电压?

网友G:
你可以自己买台发电机用,不用供电局的电,呵呵

网友H:
可以合理的使用方法-----节电吗,搞自控的还不会节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