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款二次仪表

楼主(2014-02-11):
想选购一款二次仪表

要求具有:1、4-20mA模拟量输入

         2、电源电压:AC220V,50/60HZ

         3、2路控制输出(继电器)

         4、面板安装(96x96)

         5、具备UL认证

哪位大侠懂的麻烦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你搜索“4-20ma 数显表 96X96”就能找到了..........

网友B:
这种表很多,只要做数显表的厂家都有,只是各家型号不一样而已。

网友C:
虹润,上润,昌辉都有的,查一下选型就好了

网友D:
我们使用的控制仪是虹润的,你上一下它的官网,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