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PLC监控及程序更改方案

楼主(2014-02-11):
机器的问题,距离的原因。客户的要求等。

使得我们需要长途去客户现场就会麻烦。

有没有一种方案,或者模块什么的,能兼容很多PLC。使PLC能在网络上,让我们通过电脑能监控修改。

请各位大侠指教。简单最好

现使用台达PLC!

网友A:
   现在流行的远程 网络 当然  以太网 呀, 给 PLC 加上 以太网模块,接入网络, 这样就能远程控制检测和修改 PLC 程序

网友B:
主要是路由器设置DMZ主机,让你现场的设备通过路由器能够访问你所在的网络。或者说将你在现场设置的路由器分配一个固定IP切能够在广域网中访问到即可。

网友C:
工厂里面的设备连接到工厂的局域网中,你在远程能够访问即可,但是你也可以进入公司的其他电脑中,所以理论上可以单是都不会这样做, 除非这些设备连接到一个路由器里面,设备使用公司在给你申请一个公网的IP

楼主(2014-04-29):
如果用3G的网络,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D(2015-07-31):
可是使用EMCP设备管理云平台,无需网络编程。在PLC做上Modbus从站,通过串口连接GM10模块,在平台简单配置,就可Web网页和手机APP对PLC的远程监控。资料参看www.lanfengke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