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里计数器什么时候加1

楼主(2014-02-11):
视频里讲Q4.0刚接通时,计数器不加1的,要Q4.0接通10秒后,断开时才加1.这个说法对不对。计数器不是从0到1就加1的吗?

网友A:
   你用 200 的第三方软件模拟仿真一直就知道的, Q 4.0  有输出就会有记时

网友B:
但是Q4.0刚接通时,M20.0也刚好加一个复位脉冲给C0,所以不计数。

网友C:
Q4.0刚接通时,计数器不加1的,因为M20.0同时给一个复位信号。

Q4.0继续接通,但是计数器此时不计数,等到Q4.0接通10秒后,C0才得到一个完整的脉冲信号(即上升沿+下降沿)。

所以会加1.

网友D:
楼上的回答是正确的,楼主不会是学生吧。

网友E:
现在研究300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