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变频器一拖二原理图

楼主(2014-02-11):
恒压供水系统,富士变频器5000P11一拖二,首先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当一台水泵仍满足不了水压要求时转变频运行转换为工频运行,同时变频启动另一台水泵,于此类推!当水压足够时再自动出运行!现场无操作柱,用PLC控制。376969784@qq.com

网友A:
变频器手册里边一般都有现成的参考图。你找找

网友B:
  这个不难的, 建议楼主 在网上找找也有很多的 !

   还有 用 PLC 程序控制两台变频器也不难, 水压有 压力检测信号,当不达到就 启动后进入工频运行,当运行水压到达后再切断---

楼主:
网上找不到,请各位大师费心发到我邮箱,谢谢

网友C:
莫做伸手党。

去找这个图集看看吧:10D303-3: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