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怎样在MCGS组态下与PLC在线摸拟调试?

楼主(2014-02-12):
各位老师:我用笔记本电脑与西门子S7-200进行摸拟TPC7062触摸屏调试,(设备调试和摸拟运行),软件是MCGS嵌入组态软件,问题是笔记本电脑上无串口,只有USB口,与S7-200联接通信的是西门子USB/PPI编程线,这样能不能通信?是否需要其它USB转接口线?烦请你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在设备窗口选好USB转出的串口对应的串口端口号,然后模拟运行即可

网友B:
模拟运行 是用 与 PLC 通讯的端口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窗口选好USB转出的串口对应的串口端口号,然后模...

 谢谢大师!

网友C:
“S7-200联接通信的是西门子USB/PPI编程线”可以使用,我用过了。

网友D:
我是没搞成功过,其他的人机软件蛮好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是没搞成功过,其他的人机软件蛮好搞

 应该是方法不对,只要把端口号选一下就行了,然后正常的模拟运行可以实现在线监控

网友E(2016-03-27):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我是没搞成功过,其他的人机软件蛮好搞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方法不对,只要把端口号选一下就行了,然后正常的模拟运行可以实现在线监控

mcgs的软件能和200plc离线模拟吗。

网友F:
可以呀,很方便的,我都这样做

网友G(2017-02-18):
如果用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就没有com‘口, ’怎么连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窗口选好USB转出的串口对应的串口端口号,然后模...

网友H:
在设备窗口选好USB转出的串口对应的串口端口号,然后模...

网友I(2017-07-06):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学习了

网友J:
这个我不会用,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K(2017-08-10):
难怪我用北辰的以太网转MPI直连模块连接S7-200PLC不成功,看来只能用串口了!!还是把老电缆找出来用用吧!

网友L(2017-10-29):
肯定需要转接线的

网友I: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M:
为什么我的显示下位机无法转入监控状态。然后继续点击运行出现下位机通讯失败。

按照楼上的大神的方法去设备窗口设置了串口号,还是不行

网友N(2018-01-10):
嵌入版不可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