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NB-Design的驱动程序啊

楼主(2014-02-12):
谁有NB-Design的驱动程序啊,得需要上哪去下载啊

网友A:
NB-designer自带驱动,不过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A:
装上驱动精灵,连接上下在线,有网络自己会查找安装的。

网友B:
驱动程序在这里面‘\OMRON\NB-Designer\driver’不过要找对USB口,它有固定的USB口,也许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C(2021-09-13):
引用 网友A:
NB-designer自带驱动,不过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驱动程序在这里面‘\OMRON\NB-Designer\driver’不过要找对USB口,它有固定的USB口,也许换一个就行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