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转数是实际的还是规定的

楼主(2014-02-12):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上面的铭牌,其中的转数是厂家检测出来的,还是国家规定这么大的电机就是这么高的转数啊

网友A:
总是低于同步速,轻载是高一点重载时低一点,取决于频率。

网友B:
一般来讲,电机运行时达到铭牌上标明的转速就是其功率最好的时候

网友C:
一般来讲,电机运行时达到铭牌上标明的转速就是其额定功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