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选择!

楼主(2014-02-12):
我需要一款可以模拟量输出设定控制的仪表,比如模拟量输出0-20mA ,设定量程0-100,我设定值50.0,控制输出 10mA,

网友A:
手操器不就搞定了吗,不过输出大都是4~20mA。

网友B:
常用的是4~20mA。除非你自己做一个电源加滑动电阻器

网友C:
这个好找吧

网友D:
标准的都是4-20的,电压的还是好找些,电流难找

网友E:
这是数值转模拟的模块,这样的很多。有问题可以问我。qq :1534399930

网友F:
买个信号发生器就解决了

网友G:
厦门宇电的808就可以吧?

网友H:
北京宇科泰吉的YK-89可以

网友I:
选用一台输入信号0-20mA,量程0-100.0,输出为0-20mA手操器,手动给定50.0,时输出就是10mA。http://www.yunrun.com.cn/Product/79.html

网友J:
出售的供水控制器的设计资料包括:电路图、说明书、软件源码(ICCAVR源码)。如果需要,可以送样机!

联系方式:QQ 790013363

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1.最多一拖四控制,满足多泵控制的需求;

2.可复位故障状态及恢复出厂值设定,防止参数混乱;

3.故障记录信息代码最多10条,方便用户查询最新故障信息;

4.采用增量式PID控制,消除积分饱和,响应速度快,精度高。

5.A/D和D/A模拟量与主控芯片完全隔离,内带看门狗,采用数字滤波及多项抗干扰措施,防止软件跑飞;

6.可接无源远传压力表、有源电压及电流型压力变送器;

7.A/D转换采用12位高精度模拟量信号采集芯片,可接入0-5V/1-5V和4-20mA/0-20mA传感器信号。

8. D/A输出分辨率为12位,控制频率输出电压为DC 0-10V。;

9.具有压力传感器零点补偿功能;

10.当单台水泵工作在低频状态时,可以设置水泵是否休眠或者以

   下限频率运行。

11.具有定时自动换泵功能,防止水泵锈蚀。

12.具有设定某台水泵优先投入运行的功能(调试阶段比较有用)。

13.具备自动切除故障泵并且投入其它闲置泵的功能,避免因故障

   泵造成停机影响供水质量;

    14.低水位自动检测保护功能。

    15.水泵空转检测保护功能;

16.超压自动停机功能;

17.分时分压供水控制功能,最多有八段时间控制(24小时内);

18.消防信号有效时,系统会优先按照设定的消防工作压力运行。

19.仪表同时提供DC5V和DC24V两种电源,方便远传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的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