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28期 被遗忘的复位功能应用

楼主(2014-02-12):
软件版擂台赛第28期   被遗忘的复位功能应用

控制屏HMI/PLC/变频器/伺服器等内置的复位功能,相信大家都听过并且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有过应用,目前很多朋友也不是全面了解这些设备的全部应用。可能大多数的工程师在实际的应用多数限于重新下载更新,实际上一些设备故障使用复位功能能够更快的解决问题。今天将在这开设此话题,为你一一解开那些不为大家所知”被遗忘的控制设备复位“功能应用,为您揭开其功能后面的应用背景,为了便于大家集中讨论,首先列出部分设备供大家选择有应用经验的开展讨论:

1 智能设备(HMI/组态控制)
2 可编程设备
(PLC)

3 伺服设备

4 变频器    设备

获奖评选条件:结合使用经验,对体验进行描述和解释。

要求:使用文字,图形均可。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实例应给出软件名称,平台和功能实现方式。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自动化软件及描述品牌不限。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10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2014年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2月28日。公布获奖结果为3月2日前。

提示:因上期恰逢春节,且参赛内容不足。故上期擂台不做任何评比奖励,特提示!

本期为了让更多网友参与活动,曾在2月开始进行了预告,希望大家多多参与,促进软件版发展。

网友A:
对于复位是不能不用的功能,我给大家介绍下我们的装箱机系统,复位是非常重要的,它承担了所有气缸回到原始位置功能,不用在担心气缸位置不对了,在也不用去看电磁开关是否在原位,如果看的话 200多个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自动实现伺服系统原点复位,一按复位就实现,不用在人工手动模式,正转 反转反复去调了,手动误差太大,自动复位没有误差,我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B: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维纶MT6100I的屏了,入门时连接了一台台达DVPEH4800R3,通讯一切正常,闲着无事试验了一下屏的复位功能,过程一切正常,之后无论怎么整就是通讯连接不上,折腾了一整天没弄好,之后电话咨询维纶售后服务,原来这个复位后还要设置密码才能正常通讯。

看看官方资料中怎么讲:

执行复位,消除忘记的密码后你必须再次设置上传下载密码才能正常通讯,不设置就无法完成通讯连接,我一直感到很怪异。

网友C(2014-03-18):
    曾今有一次现场AB的变频器,运行半年后,出现了速度会自动降低的情况,检查参数设置没有问题,但是故障照旧,然后专门拿万用表测量DCS送来的模拟量输入信号是否有变化,输入信号没有波动,输出信号测量的确波动了,测量时候是三块表同时测量的,DCS输出端、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及模拟量输出端。然后没招了,只好把变频器参数复位初始化,然后重新设定相关参数,问题解决了,至于为啥会这样,到现在咋也不明白!

网友D:
复位功能只能是初始化一部分程序,或者一些无关生产的故障,复位对大部分停机的条件还是没什么用

网友E:
PLC的系统地址,很多,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编程。

复位,可以根据情况进行使用;

比如:对PLC重启,初始化等等。

网友F:
590直流装置,怎么整都不行。上电自检通过,主回路及功率回路都没问题,参数设置也不存在问题,但一有运行信号(合闸信号)就报‘失磁’,屏蔽失磁报价,测量磁场电压正常,百思不得期解,最后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参数竟然OK。(故障之前一直运行正常,同时无人更改过参数)

网友G:
复位非常重要,要合理的设置和使用。

网友H(2014-04-20):
简单说下PLC和变频器的复位吧:

一台在运行中的机器,一旦出现故障或者安全问题,操作人员必然想到紧急停止并排除故障。

所以我在做设备的自动化控制时,都会把紧急停止按钮常开点接入PLC输入端,在PLC程序里,对这个紧急信号进行“复位”操作,复位输出,复位顺序控制的状态,复位计时计数等。

这样当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后,可以复位机器的运行参数(当然因设备而异)。

变频器

变频器的复位比较简单,分为面板复位和端子复位。

面板复位,即面板上有个RESET的按键,当变频器报警时,在解除故障原因后,按下RESET键,解除报警。

对于端子复位,则需要按钮和继电器,甚至PLC的配合,这需要采集变频器的故障信号后,采取的处理。

网友I:
设备组成:plc,伺服带一个小车,按钮,传感器等

复位对于一个设备来说,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举个例子当设备按下了急停按钮后,小车停在了任意位置,程序停止在了某一步,如果可以继续进行则没什么问题,如果需要回到初始位置,则复位按钮是必不可少的。

复位的功能是初始化,设备回到最初的控制点,这样能有效的防呆

另外我们编写程序的规则的时候 首先编写的是急停程序,然后就是复位程序,然后是手动程序,最后是自动程序。当设备调试的时候,调试人员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相应的东西,反复试验的时候复位很方便。

网友J:
1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K:
说一说变频器端子复位使用:

1 机械带有刹车机构时,变频器停止时,闭合复位端子。

2 紧急停止时,变频器停止,同时闭合复位端子。

网友L(2014-05-31):
用过PLC对变频器的复位功能

一旦变频器故障,先维修变频器,变频器故障排除了,但是没有变频器操作面板,只能用PLC发出一个复位指令,让其复位。

网友M:
这里说的复位,其实就是把变频器、PLC、触摸屏等内部硬件进行复位,清除内存数据,因为部分内存数据与外部通讯、系统运算速度等相关,甚至个别内存发生溢出将会导致CPU运算出错。复位就是把系统回到最初始工厂调试完成的状态,可以最大程度保证硬件性能。

网友N:
学习了。顶。

看到还缺少字数。又顶了一次。

网友O:
对于复位是不能不用的功能,我给大家介绍下我们的装箱机系统,复位是非常重要的,它承担了所有气缸回到原始位置功能,不用在担心气缸位置不对了,在也不用去看电磁开关是否在原位,如果看的话 200多个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自动实现伺服系统原点复位,一按复位就实现,不用在人工手动模式

网友A(2014-07-12):
面对成千上万的控制东东,如果一个个查找非常麻烦,我们一般是复位下,如果有问题是不会回到原来位置的,但是这个一般不会用,一般是打到手动模式,才让复位的,plc在做伺服电机原点复位时.有那些复位方式的重复定位精度比较高,还有就是当伺服或步进在运行过程中.当检查到有一个输入信号后.走一定长.(如何能做到这定长的精确.这个定长值能做到10um的精度吗?)  如果可以.一般要怎么去实现.编程上有没有什么技巧.如果不能.是不是要加编码器.或电阻尺之类的东西来作反馈信号.
1、用s型逐步逼近的原点回归方式重复精度很高,另外你的原点传感器最好用光纤。普通的光电开关很难满足。
2、精度取决于你的丝杆的导程精度和伺服或步进的齿轮比。如果你要做回馈的话编码器就不用了,只要将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就可以了。

一般这个情况我都复位 在看

网友P:
这复位按钮是必须的,因为出现故障的时候必须要复位,吧整个系统归零,重新启动

网友Q:
一台在运行中的机器,一旦出现故障或者安全问题,操作人员必然想到紧急停止并排除故障。
对这个紧急信号进行“复位”操作,复位输出,复位顺序控制的状态,复位计时计数等。
这样当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后,可以复位机器的运行参数(当然因设备而异)。
复位,可以根据情况进行使用;

比如:对PLC重启,初始化等等。

网友R:
自己不管写什么程序,习惯性在开机或触摸屏里设复位键,把步、寄存器等复位,程序初始化

网友S(2014-08-23):
“我们编写程序的规则的时候 首先编写的是急停程序,然后就是复位程序,然后是手动程序,最后是自动程序。”

这句话对吗???????????????

网友T:
大家好,会写软件的可以关注雷赛的软件合作伙伴(个人或公司均可)招募活动哦,成为雷赛的软件合作伙伴拓宽客户源,为你写的软件创造更大收益。

注册成为雷赛的软件合作伙伴即可奖励100元话费,详情http://www.szleadtech.com.cn/xinwen/news_det.aspx?Id=131

网友U:
   复位功能,个人建议还是做成不要直接做在 HMI 屏内,复位和手动、自动切换和急停一般在控制柜中的单独做成机械式按钮最为安全。

网友V:
伺服复位

一般交流伺服有两种复位功能,外部触发复位和参数初始化复位。外部触发复位一般为清除伺服报警,避免伺服断电重启,此复位功能只能清除部分报警,如伺服过载;还有部分报警是必须断电重启的,如编码器故障。参数初始化复位为在参数调乱或调不到理想效果时整个伺服系统复位为出厂值,对于2手产品最好执行一次此功能。以台达B2系列伺服为例,说说这两个复位功能。

台达B2系列伺服的CN1接口33脚为默认复位功能,也可以通过参数设置设置为其他针脚,当此针脚和COM-即14针脚接通时,伺服执行一次复位,可以清楚伺服过载报警。参数P2-08为特殊参数写入,当设置为10时系统可以初始化,初始化之后断电重启才能生效。

其他伺服也有相同功能,详情可查阅相应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