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不动

楼主(2014-02-12):
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伺服为什么不动,我用的伺服是台达ES2  伺服是B2,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用过 PLC 直接输出脉冲控制 伺服的,只能帮顶

网友B:
你这是外部X0手动控制脉冲输出吧

网友C:
这是哪个牌子的plc,20000是频率吧?脉冲数在哪?

网友D:
貌似没有看到脉冲数啊。。只有频率。。。楼主的PLC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E:
你接线是不是有点问题啊?PLC的输出的电源是怎么供应的啊?

 电源+接UP ,﹣接ZP。

网友F:
PLC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口没有共地电位连接啊,脉冲信号怎么能送进去呢?

网友G:
台达的?

COM-需要与GND及PLC的C点连接起来,这样DI-(Servo ON),脉冲及方向输入才能构成回路。

另外你的接法是使用的伺服的VDD电源,因为你的Pull-Hi接的VDD。你的VDD需要接到PLC的UP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外部X0手动控制脉冲输出吧

X0按下 PLC发射maichong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没有看到脉冲数啊。。只有频率。。。楼主的PLC是什...

台达 的 一套   手动控制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牌子的plc,20000是频率吧?脉冲数在哪?

台达  手动控制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接线是不是有点问题啊?PLC的输出的电源是怎么供应的...

忘了接了 接的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口没有共地电位连接啊,脉冲信...

请问该怎么连,我的plc 是ES2 伺服是ASDA-B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外部X0手动控制脉冲输出吧

是的

楼主:
对: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台达的?COM-需要与GND及PLC的C点连接起来,这... 内容的按照您说的,还是不行。

网友H:
PU外接24V+,ZP外接0V,同时ZP接伺服14号端子,伺服有无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PU外接24V+,ZP外接0V,同时ZP接伺服14号端...

没报警。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要11 17 35三根短接 ,任意2根都不行。然后接到U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