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DOP-B07S200更新韧体不成功如何解救

楼主(2014-02-12):
台达人机界面更新韧体后成了砖头,开机有开机画面,进不了系统,人机界面无法与电脑连接,提示USB打开失败,重装USB驱动多次也装不上USB驱动,怎么处理好?

网友A: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elta_DOPSoft%201.01.08-20130902.zip(软件)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elta_DOPSoft-v30067_20131129.zip(韧体升级)

复制上面的URL,然后粘贴到地址栏;即可下载!

楼主:
对: ljbcompany  http://www.delta.com.tw/ch/... 内容的回复!USB

USB驱动装不上,线没问题,只刷了一次机有没可能刷坏了?

网友B(2015-04-20):
引用 网友A:
http://www.delta.com.tw/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delta.com.tw/ch/...

 juyu

网友C(2017-03-16):
我也遇上这个问题了,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8-11-22):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elta_DOPSoft-v30067_20131129.zip(韧体升级)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E(2018-12-25):
我为什么下不了

网友F:
手上的DOP-B10S615同样变成了砖头,开机显示 INF0  6,如果按住复位键上电,则在右下角显示Enter USB Mode,但是怎么进入啊?哪位大神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G(2020-10-13):
引用 网友F:
手上的DOP-B10S615同样变成了砖头,开机显示 INF0  6,如果按住复位键上电,则在右下角显示Enter USB Mode,但是怎么进入啊?哪位大神给指点下,谢谢...



怎么解决,同样型号,同样情况

网友H(2022-06-01):
我的也这样 怎么解决啊 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