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底是 DC 还是 AC 呀 ?

楼主(2014-02-12):
   请问大家知道 楼房 门到家里的 那个 听话器,传送过来的是 什么 电压, 交流 还是 直流 ?

为什么我指针表的交流档测量有电压 28V AC,指针 稳定, 如下图 ::

    但是当我将 表转换到 直流 档位测量,也很正常稳定的测量出电压 是 12VDC,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

  晕, 怎么直流 和 交流 测量 都显示正常呢 ?

楼主:
  没有人帮我看看 这个测量 的到底 是 交流 还是 直流 电压呀 ?

网友A:
我觉得还是需要用示波器给看看才行。

可能里面是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叠加的。

楼主:
  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叠加的?

网友B:
这个是脉动的直流电压!

实际脉动直流电等效于直流电叠加一个交流电,就是如此!

网友C:
电话线上的电是有交流和直流成分的。

网友D:
 看表上显示 的两个 档位测量的电压都不一样,可能是 交直流都有的吧 !

网友E(2014-04-25):
应该是DC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表上显示 的两个 档位测量的电压都不一样,可能是 ...

网友G:
可能里面是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叠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