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S7-200买哪个型号的编程器,编程电缆

楼主(2014-02-12):
学S7-200买哪个型号的编程器,编程电缆?2个加起来大概多少价格?

网友A:
你可以自制一个,买的话,现在应该都是USB的PCPPI了

网友B:
plc就买CPU224XP,可以学习模拟量,编程电缆买USB-PPI,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B:
价格1千多,淘宝有2手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就买CPU224XP,可以学习模拟量,编程电缆买...

224后面那个XP是指什么的?跟连接的电脑操作系统有没关系的?我的是win7,64位操作系统的

网友C:
CPU224XP有两个通讯口,一般代理商买是1500左右,原装的编程电缆700左右。

楼主如果需要和人机,变频器通讯等,最好买XP的。

网友D:
建议PLC买个224XP,224XPCPU集成模拟量点,有两个通讯口。

订货号:DC/DC/DC,14 输入/10 输出6ES7 214-2AD23-0XB8

       AC/DC/继电器,14 输入/10 输出6ES7 214-2BD23-0XB8

编程电缆是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

网友E:
最好还是用XP的系统吧  我感觉STEP6好用点  你说的224XP那个XP和系统没关系 就是型号,我也推荐224xp

网友F:
   建议 PLC 买个224XP,新旧程度不同,价格也不 同,学习建议二手 的 几百就可以,编程电缆是 USB/PPI电缆就行,一般 100 左右

网友G:
现在。无疑是买S7-200 SMART的plc了。smart比200便宜,而且用电脑网线编程。两种plc85%编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PLC买个224XP,224XPCPU集成模拟量点...

6ES7 214-2AD23-0XB8和6ES7 214-2BD23-0XB8,这2个买哪个好?

网友H:
学习逻辑控制两个都可以

前面的晶体管输出的可以控制步进或者伺服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plc培训等

网友I:
顶起224XP,2个通讯口,可以学习通讯时还能在电脑上监控。

模拟量,无敌了!不需要800多块的EM235

脉冲输出,200系列脉冲速度排名第二

价格公道,2千元不到,双通讯口的226已经快2千了

224XP,你值得拥有

网友J:
普通的R232转485就能没必要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