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 PLC 外接一个线路来开门

楼主(2014-02-12):
   继续 智能家居 改 自家的 房门, 请问有哪位大侠对 楼房 内的 铁门 对讲 开门 系统 的开关 了解呀 ?

现拆开看看了看家里对 楼下 开门的 一块小电路板,没有看出什么?

   两图就是 家里 听到楼下呼叫后 按下开门的 电路板. 下部黑色的 按下开门.

   请问如何 接线 或是有什么方法, 能让我 PLC 输出的一或是二个信号 , 能让 楼下的铁门 自动 打开,这样就不需要我 跑到 门边去 按下开门键 啦 !

   谁有方法?

网友A:
这也成?你太牛了!看看那个按键和摘电话机时的那个拨段开关有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按键的两端接出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成?你太牛了!看看那个按键和摘电话机时的那个拨段开...

    有个挂机开关,还有个开门开关,电路板上还有电器件,如何接线?

网友B:
用PLC,有点大了吧,花三十块,买个遥控,听见楼下喊开门,按一下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