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控制屏显示CPU无响应故障求助!!

楼主(2014-02-12):
公司一台美国昆西空压机节前正常放假后开机出现CPU无响应,一直重复初始化一秒就显示CPU无响应。西门子S7-2OOPLC输入侧指示灯正常,按下急停输入灯亮,输出侧指示灯不亮。运行指示灯正常亮。数据线有2根不通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线问题。版本V1.0.2.2。原本显示屏幕不能进入的PLC通讯设置现在一回车就进入设置状态,CPU地址2,波特率9.6K。请帮忙看看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触摸屏操作?有别的按钮没?按下动作按钮,看看有没输出?

网友B:
漏电了可能,也可能是产品本身的缺陷

网友C:
重新下载程序,如果不能,说明通讯线或通讯端口损坏,需要维修。

楼主:
其他按键PLC没有输出,只有上下翻页,回车,退出键屏幕有反应但进入设置参数界面,启动,停止键没反应。3楼的意思是不是程序丢失啊?

网友D:
CPU无响应?那么触摸屏上有没有通讯中断的提示呢?

如果触摸屏出现通讯中断的提示,先查一下通讯线,最好更换。以前遇到过一次通讯中断,通讯线怎么量都是好的,就是通讯不上,后来换了一根就好了。

然后就是能进入到程序里面么?能监控到么?如果能监控到那就好办了。

如果检测不到还有个比较笨的办法:可以拆除一些输入线,特别是模拟量,触摸屏相应的会不会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就是通讯的问题了。如果你的触摸屏上显示一些模拟量本身就是零,那么要考虑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就是CPU启动了没有?没有启动,触摸屏上的数字是不会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