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吨电动葫芦升降电机接触器吸合不稳定如何处理?

楼主(2014-02-12):
一台10吨电动葫芦升降电机是20KW电机 由于供电线路过长 升降电机上升运行时造成电压降低使交流接触器电压降过大 接触器(CJX2-5011)吸合不牢靠。经常跳导致频繁损坏接触器,这种故障暂时无法改变供电状况。20KW的电机带负荷直接启动 启动电流不知道能达到多少A?接触器是不是小了?

我想用宽输入电压的开关电源转换成直流,使用直流控制接触器,不知道此方法行得通不?

或者大大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小弟先谢过大大们!

网友A:
1、断路器选择额定电流的3倍是正确的!因为启动电流是瞬间的!断路器因惰性而来不及反应!

  2,星角运行和启动电流比例是,角是星的1.73倍!电机铭牌上有标示!

  三相电动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电动机名牌上面有注明)的4-7倍(视负载轻重而定).用星三减压启动电流是全压启动(直接启动)电流的1/3.

  电机启动电流计算

   电机直接启动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倍。

熔断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

 星三角启动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4倍

 电机的启动电流不是一个定值,在电机启动过程中,这个电流由大到小在变化,

是时间的倒数函数(i=I+I/(a-t))。没有具体公式。

 电源刚接通时,电机基本没有感抗,只有阻抗,也就是线圈的直流电阻,这个数值是很小的,

因此这个瞬间的电流是非常大的,会是额定电流的好几十倍,但持续时间非常短,通常只有零点零几秒。随着电机开始转动,这个电流急剧下降,

如果不带负载启动,在1秒钟内就会降到额定电流的10倍左右,随着转速的上升,2秒之后就能降到2-3倍,之后继续下降,直到等于额定电流,这时电机转

速也上升到了额定转速。

所以,电机的启动电流指的是个平均值。由于不同的电机、不同的负荷、不同的

启动方式,启动所需的时间是不相同的,平均电流就有很大区别。

对于大型电动机,

就需要对启动过程电流时间函数作详细计算,

才能确定断路器

保护定值整定。

一般40KW以下的小型电机,对启动过程是不提供保护的,因此断路器的选择

上,只要能很躲过启动电流冲击就行。

 由于断路器的动作是有时限的,因此额定电流的4-7倍都行,空载启动选下限,带负荷启动选上限。

 采用星-角启动的,启动电流要比直接启动低1.7倍,但持续时间要长些,切换到角形后,电流变化不大。

 电动机额定功率*2=电机运行电流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

算起来的话,你的接触器是选得太小了。另外你说控制线路改进方法可以,但还是工注意现场实测电压值看看

网友B:
其实重要的还是稳压。感觉是因为接触器经常动作,而所携带的交流电机是感性负载,所以导致浪涌电流过大。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波动较大,达不到接触器吸合的最低电压,所以就导致接触器断开。换直流控制的接触器,要看直流线圈的吸合电压范围,看贵公司供电电压的波动范围是否满足要求。这个只能试试了。

本质上还是工厂的变压器容量选择的不够。这样的话加一个软起或者变频器比较靠谱。

网友C:
20KW起重电机,一般都会重载而且频繁的启动。5011的接触器,理论上来讲,已经够了,但实际运用中,我至少会配到9511。吸合不牢靠,加个变压器用36V电压等级的线圈,电压波动不超过100V线圈吸合是没问题的。加开关电源用直流控制,一个直流接触器的价格是交流接触器的4-5倍,如果反正花得不是自己的钱,可以用。

网友D:
20KW起重电机,5011的接触器直起上升时不够,至少9511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KW起重电机,一般都会重载而且频繁的启动。5011...

 看来楼上两位的意见 接触器看来要换成9511 接触器线圈电压使用AC36不知道可以改善吗?用380的线圈电压降到不能稳定吸合 用变压器变压到36伏 同样也不能稳定吸合吧?由于是瞬间降压我手边没有指针万用表无法测量实际电压降低到多少伏,不过感觉白炽灯突然暗得厉害 估计单相对地电压160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重要的还是稳压。感觉是因为接触器经常动作,而所携带...

 变压器容量已经无法改变了,用变频器来启动成本太高估计老板不会同意,软启动器没有接触过,不过刚才查了一下资料大致是降压启动,但是卷扬电机是锥形转子电机 软启动器启动时会不会造成转子无法推出导致扫堂或堵转?还有就是带负载启动会不会转矩不足导致电机反转负载下滑?这可是要命的。有应用实例吗?

网友C:
起重用电机,要重载启动,软启动不合适的。但变频器可用。36V的接触器,接在变压器24V端,能痛快的吸合,压降会降到这么低吗。如果会,可以考虑买个有48V输出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