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能不能一次性写入不连续的寄存器

楼主(2014-02-12):
我看到modbus写多个寄存器的请求都是写入连续的几个寄存器。请问能不能一次性写入不连续的多个寄存器呢?

网友A:
没有见过相关的指令,如果不连续只能一个个的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相关的指令,如果不连续只能一个个的写。

非常感谢

网友B:
不能,一般都是连续的地址,不连续只能把数据个数放大

网友C:
06功能码,一个个写。

16功能码,从起始地址开始写n个。

如果你硬是想一次写入不连续的地址,只能从最小的地址开始,写n个地址,把你要写的那几个包含在内就行了,不过中间没必要写的都写原值。

网友D:
有,我们的Qtouch就可以。QQ:1534399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