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困惑的报警

楼主(2014-02-13):
小虾刚进入工控不久,有个问题比较困惑!

就是我在看到用PLC控制多个气缸(有到位传感器)ABCD,当A气缸SET时或者B,C,D气缸SET时不到位触摸屏就会有报警。请问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我也该怎么做?请教有经验的PLC大侠

网友A:
先去车间打打酱油,半年以后再考虑这些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车间打打酱油,半年以后再考虑这些问题吧

 可现在有个项目需要这个!

触摸屏报警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气缸卡住了不到位,PLC就设一个M变量,触摸屏得到这个变量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先去车间打打酱油,...

 不仅仅是车间打打酱油了,基本的控制都需要补充

当然是你的要求你的气缸动作了,结果一天都过去了他还在龟速前进中,不就需要报警告诉你,我卡主了

网友C:
加个计时器就解决了,计器前加个常闭,正常速度时间内,气缸到位就断开这个常闭。超过这个时间一秒或两秒,计时器导通触发你的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计时器就解决了,计器前加个常闭,正常速度时间内,气...

 恩,谢谢,我这样想过的,但我以为有更好,更接近的方式,呵呵。有更好的思路多说说,吸取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对就是这个,因为有很多气缸,如果卡住了,我就可以在显示平报警,而不需要人工检查

网友D:
你的气缸是单线圈电磁阀、还是双线圈电磁阀?因为这关系到“极限位”导通后,是否需要断开输出!一般可以考虑用“延时”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气缸是单线圈电磁阀、还是双线圈电磁阀?因为这关系到...

 我还真不知道气缸是单线圈电磁阀、还是双线圈电磁阀,两边都有传感器!这种使用延时来报警是最捷径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先去车间打打酱油,...

1, 你先要对控制运行电路和气路在所了解

2,行程到不到位,如只是 磁性开关控制的话,那你先计算好正常运行的时间,然后在 报警程序中做好 定时,当 气缸 Q 点有信号 时开始计时,如 * 时间后气缸还没有到达位置就输出报警

3,如是有 模拟量位置传感器,那就直接在 程序中另入测量返回值 ,没有到达指定值报警

网友F:
这报警好做,就是输出常闭后面再加衣个定时器,在规定时间内导通就认为是卡了

网友G:
我就看中了楼主的几个字眼“以为有更好的”

为何不把你以为不好的先说说。你说出来就对了。

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guyanfang 回复内容:对: c...

 楼主还是先了解下电气控制方面的吧

网友I:
先补充一下基础再做这个应该比较好

网友J:
在屏里关联一个传感器的点,做成信号灯,如果不到位,指示灯不亮或者亮,(同时蜂鸣器响)。

网友K:
建议先弄清报警的前提条件:如运动速度快慢、运动时间长短、什么位置触发;再说控制方法,才好评价控制方法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L(2014-03-27):
要去车间学习一下基础知识了,要不想做好不太可能,可以用定时,如果有一定时间不到位的就抓紧报警提示啊,要不设备利用率怎么保证啊,其实程序中处理的方法比较多

网友M:
利用磁性开关的常开常和电磁阀的常开常加个定时器就好了,很简单的,我们公司都把这种做成规范了.

网友N:
电气是辅助机械用的,你对机械流程不熟悉,你对气缸的检测要求不熟悉,你没法编程。

网友O:
呵呵,气缸没有限位吗?我用的可以装磁性开关。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先补充一下基础再做这个应该比较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利用磁性开关的常开常和电磁阀的常开常加个定时器就好了,...

网友Q(2014-05-09):
气缸卡主就表示:到位传感器不亮但是控制气缸到位电磁阀线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