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主电源输入和控制电源输入

楼主(2014-02-13):
如题目俩种电源输入有什么不同,在接线方面有那写注意的dif地方(新手问题)。

网友A:
主电源是强电部分,

控制电源是经过变压器转换后的低压部分

网友B:
主电源是给整流然后给IGBT,再到电机的。

控制电源是输入到开关电源电路部分,输出多路直流低压,给PCB上元件及IGBT控制部分使用的。

你完全可以参照手册上的配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是给整流然后给IGBT,再到电机的。控制电源是输...

网友D:
所谓主电源,也就是直接通过电子器件转换为电机工作的电源能量,

所谓控制电源,也就是负责为主电路的工作芯片提供工作电源以及IGBT等提供驱动脚工作能量的电源,一般是控制电源可以从主电源取得或者由独立电源供电均可

网友E:
伺服上有控制板跟功率板,控制板输入的是直流电,功率板输入的是交流电。直流电就正负两根线不要接反就行了;交流电有两相跟三相的,注意不要把地接错了就行了,相与相之间没有顺序之分,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