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轴联动系统?

楼主(2014-02-13):
请大家帮忙,想找个用在氩弧焊方面的三轴系统,控制三轴伺服带动焊枪在平台上走任意线路?专用控制器也行!谢谢

楼主:
没有高手帮忙吗?自己给自己顶下!

网友A:
帮顶,伺服问题可一起讨论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度,要有走圆弧功能还有就是要有自学习功能,要把点先走一次,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产品介绍 吗?

网友C:
三轴联动吗?需要插补才能走任意直线的,用数控系统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联动吗?需要插补才能走任意直线的,用数控系统靠谱一些。

 数控想过了,但干扰可能差些。象众为兴,圆周率的专用焊接系统,有人用过吗?在亚弧焊接上?

网友D:
干扰问题,这个在工业用控制器上,都会解决很好,并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看你的应用. 现在做专用焊接系统也很多,只要你提要求

网友E(2014-04-08):
我们公司可提供相关产品,并提供类似控制系统源码

我的QQ:1638122650

网友F:
1、控制器用sinamics CU320-2DP/PN

2、驱动器用一个sinamics单轴电机模块,再用一个sinamics双轴电机模块

3、电源用一个ALM或一个SLM

网友G:
使用3路以上高速脉冲输出plc系统就能实现焊接需要。任意曲线均可通过多段圆弧,直线运动实现。建立圆弧模块,直线模块,不停更新运动数据参数,即可完成三轴的直线,圆弧,螺旋曲线移动。该方案已有使用案例了。汽车排气管喉管的焊接,使用台达eh3型。

网友H:
三轴任意插补啊?那成本可不是点点哦,找进口PLC位控单元,专业控制器/控制卡吧,

/////////////////////////////////////////

本人从事国产变频器/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楼主(2015-10-06):
谢谢大家的帮忙!其它原因,很久没来这里了!

网友I(2016-08-12):
3轴控制器 可联动做数控轨迹编程,淘宝里有很多!